请问怎么向24c02装初值

楼主:
请教大家个问题,怎么向24c02装初值,初始值非常多的那种。比如需要向24C02装2K字节数据的初始值供单片机读取。

网友A(2021-07-17):
1、提前下载数据到24C02,然后贴片
2、MCU软件内置程序,写入初始值,类似恢复出厂设置
3、让MCU释放I2C总线,贴片后,通过测试点写入数据
另外,24C02没有2K字节这么多,请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提前下载数据到24C02,然后贴片
2、MCU软件内置程序,写入初始值,类似恢复出厂设置
3、让MCU释放I2C总 ...

至于2K的容量24C08就有了,提前下载的这种方式有脱机烧写器吗?不用连电脑烧的那种吗?

网友B:
1.裸的时候烧写即可,类似下面这种烧写器,就像裸片给MCU烧写程序一样

3.MCU空间够的话,定义一个2k字节的数组,第一次上电的时候初始化flash芯片即可。

网友C:
设置个已经初始化标志,开机后读取标志,发现没有初始化就初始化,然后设置初始化标志为已经初始化

网友D:
可以在程序中实现,不用烧录器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程序中实现,不用烧录器也可

现在单片机4K容量的不好买,所以才打算用2K的单片机跟2K的24C08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单片机4K容量的不好买,所以才打算用2K的单片机跟2K的24C08的,

24c08哪里是2K,是8KBIT,1K 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