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亲们 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是安装功率计算出来的,与控制芯片无关,是么?

楼主(2021-07-18):
如题。其实变压器是由功率计算得到的,与选择哪一种变压器没什么关系是么?

@6688hyc : 跟变压器配套的是开关管的输出端,控制芯片控制的是开关管的输入端。
@hk6108 :那么不同控制芯片能通用变压器吗?
反激,贮能才是本质,变压只是顺道。

网友A:
想传输多大的功率,就要有多大的容量,
变压器的运力,正反激不一样,设计这个变压器,除功率外还要视乎传输方式。

网友A:
控制芯片的选用跟变压器的设计,没半毛钱关系,任何电路都是,不独反激。

说的很到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