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咨询一下单片机PWM中断,

楼主(2021-07-18):
STM32目前设置PWM频率是100KHZ,每个周期中断一下,中断时间就是10US,但是10US时间有点短,想每2个周期中断一次,这样的话时间就是20US就足够用了,但是好像无法实现2个周期一下中断,麻烦大家帮忙看下,如果用其他定时器去中断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到与PWM定时器同步了,目前用的是高级定时器

网友A:
在PWM中断里计数count++,然后(count%2)== 0 的时候去同步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WM中断里计数count++,然后(count%2)== 0 的时候去同步一下呢?

这种需要再用一个定时器去同步了,不知道同步出来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定时器完成,

网友B:
计数一下不就行了?硬件不支持,只能软件解决。

网友C:
用RCR=1既可以实现。很好用,我用到是5个一次中断,RCR=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RCR=1既可以实现。很好用,我用到是5个一次中断,RCR=4

您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有点理解不了,望指点一下哈

网友C:
PWM中断设定里有个重复计数器,如果重复计数器没设置(0),则每次中断,
如果重复计数器设定为1,则每2次事件产生一次中断,按你的要求设定即可实现你要的功能。
看看关于RCR寄存器的用法即可清除。

网友D:
好像是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E:
直接定在20us一次不就行了

网友F:
普通定时器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