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563的下载!

楼主(2021-07-19):
CH563的下载:

请问有没有可能,CH563的下载方式不使用冷开机之前,也就是通电之前,按下PB7然后进行USB-串口-NET三种方式进行下载?

网友A(点评):
是的,冷启动,及通电前PB7接地,触发进boot通过USB或串口或网口下载程序。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我的意思是,如何不按下PB7,然后实现下载!谢谢!这个请问有没有方法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必经步骤,需要PB7接地触发才可下载

网友B:
试试你就知道了

网友C:
冷开机是什么意思?没有用过这样的方式。

网友D:
软复位开始下载?

网友E:
要看看芯片支不支持这种模式。

网友F(2021-11-30):
CH563 有没有网络在转串口的dem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