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资料] 这十四点常见的PCB设计问题要知道!

楼主(2021-07-19):
PCB设计中的常见问题有哪些呢?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焊盘重叠
1.焊盘的重叠意味着孔的重叠,原因是在钻孔过程中在一个位置多次钻孔而导致钻头破损和孔损坏。
2.多层板上的两个孔重叠。

二、图形层的滥用
1.一些无用的连接在一些图形层上进行。
2.设计需要较少的线条。
3.违反传统设计,如部件表面设计在底层,焊接表面设计在顶层,造成不便。

三、字符的随机放置
1.字符盖的贴片焊盘给电路板的通断测试和元器件的焊接带来不便。
2.字符设计太小,使丝网印刷困难。太大会使字符重叠,难以区分。

四、单垫孔径的设置
1.单面焊垫通常不钻孔。如果钻孔需要标记,孔直径应设计为零。
2.单面垫如钻孔应特别标记。

五、带填充块的画板
当应用阻焊剂时,填充块区域将被阻焊剂覆盖,导致器件焊接困难。

六、电的形成是花垫和连接
因为电源是以花垫图案设计的,所以接地层与实际印刷板上的图像相对,所有连接线都是隔离线。在为几组电源或几类接地绘制隔离线时,不应留下任何间隙来使两组电源短路或阻塞连接区域。

七、加工等级定义不明确
1.单板设计在顶层。如果前面和后面没有说明,制造的面板可能安装有器件,而不是焊接。
2.如设计四层板时,使用顶部、中间1层和中间2层、底部4层,但在处理中没有按此顺序排列。

八、设计中填充块过多或填充块填充有极细的线条
1.灯光绘图中存在数据丢失现象,数据不完整。
2.由于在光绘制数据处理过程中填充块是逐行绘制的,所以产生的数据量相当大,增加了数据处理的难度。

九、表面贴装器件焊盘太短
对于过于密集的表面贴装器件,为了安装测试销,必须使用上下(左右)交错的位置。

十、大面积网格间距太小
构成大面积网格线的相同线之间的边缘太小(小于0.3毫米),许多破损的薄膜在图像显示后很容易附着在电路板上,导致断线。

十一、大面积铜箔离外框太近
大面积铜箔与外框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0.2毫米。

十二、轮廓边框设计不清晰
一些客户在保留层、板层、顶层等设计了等高线,这使得电路板制造商很难确定哪条轮廓线应占优势。

十三、平面设计不统一
图形电镀时,镀层不均匀会影响质量。

十四、异常孔太短
异形孔的长/宽应≥ 2: 1,宽度应大于1.0毫米,否则加工时钻机易断裂,加工困难,增加成本。

以上便是PCB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哦!PCB设计-PCB制板-SMT贴片-BOM配单:https://www.jdbpcb.com/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