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新人求助#官方例程导入后报错

楼主:
求大佬帮助

楼主(2021-07-19):
不知道为啥另一电脑可以直接导入,换一台导入例程后就报这个错误

网友A:
ERROR貼出來呀。

另外,可以看b站上IDE怎麽用的視頻,基本上跟著它創建的工程是沒錯的。

官方例程裏面貌似沒有__Kungfu32_chipmodel_define.h這個文件。

這個文件是創建新工程時候自帶的。你把它添加進去看看還會報錯嗎?

我印象裏官方的例程只要加入inc,src和__Kungfu32_chipmodel_define.h。把.h文件添入環境變量,完成這三步就可以正常編譯下載了。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t4y117qR?from=search&seid=1500397056604798154
參考一下這個視頻

网友B(2021-11-16):
gmake -k all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adc.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adc.o] Error 1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aes.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aes.o] Error 1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atim.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atim.o] Error 1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bkp.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bkp.o] Error 1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btim.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btim.o] Error 1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can.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can.o] Error 1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cfgl.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cfgl.o] Error 1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cmp.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cmp.o] Error 1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crc.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crc.o] Error 1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dac.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dac.o] Error 1
Building file: ../src/kf32a_basic_dma.c
kf32-gcc: error: /cygdrive/d/SVN_DATA/GCC_ALL/KungFu32/01KF32_GCC/install_KF32_V1/lib/gcc/kf32/specs: Permission denied
gmake: *** [src/subdir.mk:115: src/kf32a_basic_dma.o] Error 1

网友B:
windows10 超级管理员,请问哪个权限有问题,重启了,重装了,升级了,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