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95Q通讯有问题

楼主(2021-07-19):
最近有项目需要 上传数据到客户终端,我们就采用了CH395Q这芯片。但是在项目量产的时候,出现很多SPI通讯不良的情况,最后我们分析发现不良的芯片第27脚SEL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应该默认高电平,打原厂电话也给不出具体的原因,像这种功能性的芯片不是应该在出厂前做过严格的功能测试吗,我们发现的不良率在10%以上了。

网友A:
意思是pin27不可控么?
应该不会单纯的是一个引脚的问题。

网友B:
您好,CH395出厂时都是经过测试,保证功能正常。工程师已和您联系分析原因,我们会及时将结果反馈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pin27不可控么?
应该不会单纯的是一个引脚的问题。

这个引脚内置上拉电阻,默认高电平,芯片做SPI通讯时,该引脚悬空。该Pin电平不对,SPI肯定通讯不上,现在我疑惑的是为什么电平不对。

网友C:
我之前也遇见过差不多的问题,你们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见过差不多的问题,你们解决了吗?

多买芯片

如果不行的话,我准备用其他家的SPI转串口的芯片,最近看了一款WK2212好像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CH395出厂时都是经过测试,保证功能正常。工程师已和您联系分析原因,我们会及时将结果反馈给您。 ...

要尽快把结果公布一下啊,我也打算用这个.

网友B:
每颗芯片在出厂时都会经过测试板测试,确保功能正常。
寄回的样片已无法通过测试板的测试,经查有大片的引脚已损坏,目前正在加大测试环节及样本,分析引脚损坏的环节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