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460芯片被锁住怎么解锁

楼主(2021-07-19):
芯片被锁住找不到芯片 怎么解锁

手速快一点,复位后在没跑到PORT_DebugPortSetting(ALL_DBG_PIN,Disable);这句话的时候swd还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A:
离线编程器,或者在线编程软件,官网上有

网友B:
芝麻开门,或者急急如律令试试呢

网友C:
用锤子,立马见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线编程器,或者在线编程软件,官网上有

PORT_DebugPortSetting(ALL_DBG_PIN,Disable);设置了这个函数 swd接口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芝麻开门,或者急急如律令试试呢

你真可爱

网友A:
在线编程器或者离线编程器都是可以通过串口片擦的,在线编程软件官网的MCU页面,找到MCU型号内的开发工具栏目里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锤子,立马见效。

你也很可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编程器或者离线编程器都是可以通过串口片擦的,在线编程软件官网的MCU页面,找到MCU型号内的开发工具栏 ...

要用华大的编程器操作的吗 jlink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华大的编程器操作的吗 jlink不行吗

在线编程器就是个软件,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D:
华大代理  QQ:409946461 可以技术支持[

网友E:
串口可以么?
主要不知道你怎么锁住的

ISP的串口

网友F:
我们用的F460KCTA,jlink下载官方的串口测试例程后,单片机就识别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