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有EEPROM的MCU吗?

楼主(2021-07-19):
我们正在产品开发选型,由于产品尺寸原因,需要选择带EEPROM的MCU?不知道有那些型号?谁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2022-09-14):
你可以使用芯片的内部flash呀

网友B:
这个估计没有的吧

网友C:
你可以找灵动的选型手册啊

网友D:
一般这个配置EEPROM都是八位的MCU吧

网友E:
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F:
哎,尺寸受限属实是比较难搞的啊

网友G:
找个灵动的选型手册就好了,上面很全的

网友H:
其实你可以找一下灵动的代理商,也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不是选型流程么,找个代理咨询一下就好啦

网友I:
没用过MCU带的EEPROM,其实现在的EEPROM也不是很大吧

网友J:
你找手册吧,官网下载个选型手册

网友K(2022-10-15):
引用 网友I:
没用过MCU带的EEPROM,其实现在的EEPROM也不是很大吧

EEPROM其实用处还是很大的,一些数据可以存在里面

网友L:
可以使用芯片的内部flash

网友M(2022-11-19):
现在的EEPROM用处也不是很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