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编码器不能级联到32位?

楼主(2021-07-19):
用2个16位计数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啊

网友C:
这个编码器的计数只能限于当前计数器支持的最高位数,没法级联。

这点你从手册里也不难看出。

网友D(2021-08-28):
肯定不行啊,这方法要是行,我们就不用搞21位的编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