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M32多串口初始化失败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19):
        USART1_Config(); //串口1初始化
        USART2_Config(); //串口2初始化
        USART3_Config(); //串口3初始化
        UART4_Config();   //串口4初始化
        UART5_Config();   //串口5初始化

这里用到5个串口,但除了1号初始化成功,其它都失败,咋回事呢?
其中串口2重映射
MCU= STM32F103VET6
void USART2_Config(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ENABLE);            //duan kou chong ying sh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DEBUG_USART_APBxCl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2();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ddllxxrr,@一路向北lm,@694844985,@McuPlayer

楼主:
大家有没遇到过呢?

网友A:
F103吧?5个串口。
楼主还用库自己开发吗?直接用配置工具配置生成代码吧,省的还要找初始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03吧?5个串口。
楼主还用库自己开发吗?直接用配置工具配置生成代码吧,省的还要找初始化问题 ...

用库已经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