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变压器的磁芯骨架型号和材料是对应的吗?

楼主(2021-07-19):
上图是高频变压器的骨架型号,EE15,EE33之类的,请问这些EE13,EE33,EF20,EE25 这些
型号直接指名了变压器骨架的形状尺寸和磁性材料了吗?
谢谢

网友A:
ee  ei  什么的都是指磁材的几何结构的

与具体的磁材的材料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  ei  什么的都是指磁材的几何结构的

与具体的磁材的材料没有关系

EE13,EE33,EF20,EE25 这种如何知道磁芯材料了?变压器计算教程里好像选了这种材料后就直接计算,也没给出是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E13,EE33,EF20,EE25 这种如何知道磁芯材料了?变压器计算教程里好像选了这种材料后就直接计算,也没给出 ...

那可能计算的软件默认某种了

你得看看软件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计算的软件默认某种了

你得看看软件的设置

请问反激变压器通常使用哪种磁芯材料?铁氧体吗?

网友B:
反激变压器通常使用铁氧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激变压器通常使用铁氧体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