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平板+扩展坞=笔记本?

楼主:
突发奇想!如果平板加个扩展坞再上鼠标键盘是不是就等于笔记本了?
于是就去各大网站上进行了了解,有一个大佬的评论很有趣也很形象:平板加扩展坞与笔记本比较的话!就像是穿拖鞋打篮球和穿球鞋打篮球的区别。穿拖鞋打篮球可以打!但是被踩得时候会很疼。顶配surface加扩展坞连接键盘鼠标1w上下大概能比得了最多7k左右的普通笔记本吧
再来说说扩展坞。现在很多扩展坞都有发烧发热这一现象,那么发烧发热会损伤电脑嘛?会不会损坏笔记本?
扩展坞发热,再加上日常听见扩展坞烧电脑主板,我们不免担心会因为发热伤电脑,这一点倒是不用担心。
拓展坞和我们笔记本连接多是线连,不直接接触电脑,扩展坞的高温不会传到笔记本电脑上,而且电脑有风扇,这点热量还是应付得过来。
需要担心的是:扩展坞外壳过热是内部发热量太大的原因,还是导热设计得比较好。
如果是内部发热量太大,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扩展坞性能会受影响,就像平常用笔记本电脑,太热了就会变卡,要加个散热风扇。
还有一种是导热做的很好的,扩展坞芯片发热能快速导到外壳上散发掉。这种扩展坞就比较良心了。
最担心的是“闷烧”,扩展坞内部发热量大,为了显得发热量小,故意将散热设计得比较差,碰上这种扩展坞你会感叹:
“这扩展坞也不怎么发热,怎么动不动就断连呢?”
“我用这扩展坞接显示器怎么动不动花屏,也没见它发热呀!”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知道烧主板的5大原因:
1、元器件原因:电脑使用时间久了,部分元器件老化损坏,扛不住了;
2、积灰问题:主板灰尘过多,影响散热或造成短路;
3、电源问题:电源质量差,供电不足或不稳定;
4、散热问题:CPU和显卡过热,导致主板过热损坏;
5、主板本身不行。
以上5种问题导致主板上某个元器件损坏,进而导致电脑不能使用,俗称烧主板。
分类一下,1、2、4、5属于电脑/主板本身问题,只有问题 3是和外部产生联系的电源。
这就得提到Type-c拓展坞附带的一个功能:PD快速充电。多数功率在60W-100W之间,在使用扩展坞时顺便给笔记本电脑充电,少占用笔记本的接口。

那么如何选择扩展坞呢?
知道了扩展坞为什么会烧主板后,就知道怎么回避这个问题。
1、回避某联的扩展坞,因为它在扩展坞烧主板这个问题上,搜索结果遥遥领先;
2、尽可能的直插充电,不要通过Type-c扩展坞给笔记本电脑充电;
3、选择靠谱的扩展坞品牌和产品,不要图便宜,“便宜”多半意味着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偷工减料,然后在别的地方把省的钱“还”回去,例如烧主板?
这里我推荐飞利浦、贝尔金的产品。飞利浦是价位差不多情况下,负面评价比较少的扩展坞品牌。而贝尔金则是和苹果官方合作,苹果在自己的App Store也有卖他们的扩展坞,这种品牌背书背后就是对产品性能和安全的足够信任。
从入门到高端,一般这3款能搞定80%的朋友的需求

网友A(点评):
难道不是么!

楼主(2021-07-20):
提供Type-c相关产品(HUB扩展坞/Switch底座/便携显示屏项目/边听边充电)等方案以及芯片供应
PD协议IC:LDR6023 .LDR6282,VL102,VL103,VL105;
QC,AFC协议取电IC:LDR6321,LDR6328等
USBHUB:VL813,VL817,VL822,FE8.1,GL850G等
以及相关的HDMI IC,VGA IC,PD+HDMI IC,AUDIO IC,等,
vx:18890020441

网友B:
很多年前就有这种产品了,比如微软的Surface

网友C:
老罗的TNT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