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RBT6 STLINK烧录的,烧录成功,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1-07-20):
#define __SYSTEM_CLOCK_IRC8M                    (uint32_t)(__IRC8M)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 enable the LED2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init(LED_RED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LED_RED_GPIO);
    gpio_init(LED_BLUE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LED_BLUE_GPIO);
        LED_RED_ON;
        LED_BLUE_ON;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gpio_init(FeedDog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FeedDog_GPIO);

    while(1){
                //FeedDog();
                LED_RED_ON;
                LED_BLUE_ON;
        delay_1ms(1000);
                LED_RED_OFF;
                LED_BLUE_OFF;
       delay_1ms(1000);
    }
}

自己建的keil5工程,用的官方库,设置成了内部8M晶振,程序就是点个LED灯。结果发现编译成功,烧录成功就是等不亮。偶尔发现在烧录瞬间等会量一下,烧录完成后等会亮一下很快就没有任何反映了

楼主:

Debug灯就闪,断电上电运行就咩有反应,为什么?

楼主:

问题已解决。LED使用的是PB3和PB4,作为GPIO口必须要进行remap,而remap要生效则必须打开复用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使用PB3和PB4必须要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关闭jtag,保留swd。//使用PB3和PB4必须要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模一样问题,使用了SPI2,结果没有注意是占用了JTAG部分管脚。现象是仿真器可以跑,独立运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