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CH32V307VC啥时候上市,外设太让心心动了?

楼主(2021-07-20):
自带网口物理层接口,8个串口,2个CAN,牛

网友A:
的确很强大, 高速USB PHY, 10Mbps ETH PHY,真正的SOC。 外面啥芯片都不用加就可以连网络了。

网友B:
不错, 主频144M,   要是弄到244M,  就可以干一番大事了,

网友C:
的确很强大,期待期待

网友D:
这个芯片的价格怎么样?如果价格便宜的话,市面上又要开始拼价格了。

网友E:
其实 32系列只有 ch32F103C8有卖。

网友F:
吸引我的,只是8串口
因为我串口用的多

网友G:
没上CAN-FD,有点遗憾。

网友H:
已经迫不及待要使用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