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什么样的电路能实现电源的缓慢关断?

楼主(2021-07-20):
电源缓启动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电源缓关一时想不到什么好的便捷电路。
如下图,蓝色线是一般开关的关断特性,但是现在想要红色虚线的缓慢下降的效果。没有负极参与,只有2条线。
可以由一定的电流残留,不超过1mA吧。

网友A:
缓慢启动和缓慢放电有什么区别吗。原理不都一样吗

楼主:
刚才手焊了一个,问题解决。

网友B:
还以为楼主在做开关电源,原来是线性的。

网友C:
以前给功放音箱搞过类似的,就是加个电阻和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给功放音箱搞过类似的,就是加个电阻和大电容

那个是延时接通,有负极参与。这个只有正极两根线

网友D:
RC+比较器+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