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 如何设置内部基准电压?

楼主(2021-07-20):
m451 如何设置内部基准电压?

网友A:
在SYS_VREFCTL寄存器里设置

网友:
看相关头文件里面有。

网友B:
它的内部基准电压是多少伏的啊

网友C:
设置相关寄存器啊

网友D:
看看数据手册上有啊 相关的位

网友E:
一般单片机只有一个内部基准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