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_link在keil烧录完程序后复位脚会拉低,怎么解

楼主(2021-07-20):
nu_link在keil烧录完程序后复位脚会拉低,导致烧录完程序复位后,程序跑了一秒不到就暂停,把烧录器拔掉了芯片会复位重新启动正常,一插上烧录器则停止工作,检查后发现是烧录器烧录完后复位键输出低电压,我应该要怎么设置才能取消keil烧录完后烧录器复位脚持续拉低

网友A:
就是下载器,影响你复位脚电平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下载器,影响你复位脚电平了呗

那怎么把烧录弄正常,以前也没这种情况

网友B:
你可以在烧录的时候不接rest

确实可以,但是有没治本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烧录的时候不接rest

这招牛啊

网友C:
reset and  keil 中设定项,选择reset and run 即可

不是不能复位是,是烧录完后复位脚被拉低了

网友D:
是不是下载器有问题啊

网友E:
程序是不是写成那样了的啊

同一份程序以前的没问题,而且测到是因为烧录器的复位脚输出了低电平才导致烧录完后启动了一下就被持续复位了

网友F:
哈哈 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