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M481的EPWM和BPWM的时钟可以使用PLL的480MHZ吗?还是最高只能1

楼主(2021-07-20):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M481的EPWM和BPWM的时钟可以使用PLL的480MHZ吗?还是最高只能1

网友A:
EPWM和BPWM的最高工作频率只能到96M

网友:
单片机搞到480M的很少吧,没听说。

网友:
一般到160M的都少。

网友B:
这个速度太快了点

网友C:
这样的速度 不可以的

网友D:
不可以的  最高96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