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 ice_data 和ice_clk 如何设置成输出

楼主(2021-07-20):
mini58 ice_data 和ice_clk 如何设置成输出

网友A:

这两个引脚上电默认是仿真器引脚,可以在程序里修改复用引脚寄存器设置其功能SYS_P4_MFP

网友B:
这是两个特殊的引脚吗

网友C:
嗯 复用的比较好

网友D:
换其他引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