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2-meV1.0下载器 Kiel识别不到DeviceID,设备管理器中Nu-link设

楼主(2021-07-20):
如题

M031开发板,旗舰店买的连接PC的keil后无法下载程序。

驱动安装版本

网友A:
使用手册
https://www.nuvoton.com/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UG0120190304170641

网友B:
升级固件, 设置正确的目标芯片

网友C:
不应该啊,是不是固件没升级,另外拨码开关什么的没设置对

网友D:
不应该啊,在设备管理器能看到吗

网友E(2022-04-11):
请到nuvoton官网下载nulink驱动安装,安装完毕后再看看是否可以识别到DeviceID

网友F:
这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