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分析2路电源供电原理

楼主(2021-07-20):
电源1和电源2通过2个mos管后并联输出,当2路电压有差值时如何切换?

网友A:
确定它们不是作为二极管使用?

网友B:
看不清楚型号,可能是二极管

楼主:
谢谢大家就是MOS二极管,意思就是2路电源通过二路管并联后合为一路给板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