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充电协议和芯片

楼主(2021-07-20):
这是 TB 上卖的一个充电宝,输出电压能自动调节。以前这里有人说过的:这种的充电接口是带协议的。
假如我是用电设备,我应该怎样设定充电宝的电压呢?充电协议有 QC、PD、SCP、FCP、VOOC 等多种,怎样提高通用性呢?
如果做不到协议通用,那感觉还是  PD2.0 3.0 比较好。
具体实现时,要购买专门的协议芯片吗?
谢谢!

网友A:
〓◆ 快充专辑 21册 87M ◆〓

举两个非常通俗的例子,将手机插入充电器后,手机和充电器通过数据线的对话:
手机:兄弟,我支持快充
充电器:你支持哪个模式的快充?
手机:麻烦调整为9V 2A
充电器:好嘞~
如果匹配失败:
手机:Hello,I support the fast charging agreement
充电器:啥玩意???
手机:Fast charging, you know?
充电器:o_o||算了,给你5V 0.5A慢慢充吧……

手机和充电器之间的“对话”,就是快充协议的握手过程。
USB设计上很严谨,遵循着“只要能插的进去就能用”的原则,而快速充电大多使用更高的电压,
这样用户很可能把不支持快充的设备插入快充充电器;而充电器默认的输出电压就是5V,所有USB
设备都可以安全接受其供电;手机通过快充协议和充电器通讯,彼此确认对方可以使用更高电压
后,才会改变输出电压开始快速充电;否则,充电器就保持标准的5V供电电压。
所以,对于合格的充电器,你可以放心的把不支持快充的老旧手机插上去充电而不必担心电压过高
而损坏,协议对不上的话是不会启动快充功能的;不同快充方案的手机和充电器也可以混用,只是
握手失败不会启动快充模式而已(就像第二个例子),依然可以安全的使用默认的5V电压充电;甚
至你可以把U盘、无线鼠标接收器、移动硬盘、无线网卡、U盾等不能充电的设备插到快充充电器上
供电,它们不支持快充协议,只会获得5V的供电电压,和插到电脑上一样的供电。
协议简单的说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通信方式。
之所以要通信协议,那是为了准确的传达信息。
例如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文字就是一种协议。
你只有掌握了这种协议,你才能听说读写。
否则你就无法沟通,无法工作,无法娱乐。
而充电之所以要协议,那是因为现在的充电电流非常大,如果没有协议,和以前一样插上就用,很
可能损坏充电器,充电线,或者手机。
而协议就是用来让手机和充电器通信用的。
手机插上充电线,这个时候充电器会问手机,哥们,你要带劲的还是温柔的。
如果手机没反应,充电器就知道这货不行,只能慢慢来。
如果手机回复,老子要猛的,那么充电器收到后会再次问,你确定,手机说别废话,快点。
于是双方做好准备,开始猛烈充能。
协议是一些列规范,靠程序来处理,程序既可以是手机系统里运行的程序,也可以是芯片里运行的
程序。一般这种底层的都是放在芯片里执行。
简单说来,协议就是确定,双方是不是正确的双方,然后交流是不是正确。

充电协议通俗一点将,就像电视剧里两军相遇报暗号一样,暗号对了,就夹道欢迎。暗号不对或者
没对上,就要警惕起来。
手机就是通过充电协议判断当前的充电是“友军”还是“敌军”,通信协议就是一组信息,现在市
面上常见的通用通信协议有PD协议,Apple 2.4A协议,华为的SCP,高通的QC,三星的AFC协
议。有专门的协议识别芯片在充电头里,这样充电头就能懂各家的快充“暗号”,插上不同的手机
就能说出不同厂家的“暗号”,为手机实现快充。
一般的流程是:设备插入充电线--->充电头输出5V供电--->设备与充电头通信,确定“暗号”--->
根据“暗号”输出对应协议电压--->实现设备快充,如果协议通信,无法确定“暗号”,则维持5V
的充电电压。
充电协议的存在能保证设备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实现高效快速的充电,避免因设备与充电头不匹
配而造成的设备损坏。
但是现在手机充电速度越来越快,很对厂家都开始使用私有协议且不对外公开协议的“暗号”,例
如华为的SSCP,oppo SUPER VOOC ,小米的超级快充等。这样一是为了在大功率充电时,充电设
备可控(必须厂家自己生产的充电设备才能对准“暗号”),二是用户想要实现手机最大功率的快
充就必须购买厂家自己的充电设备(当然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了~)

楼主(点评):
多谢 T 叔!我也查到了,有个“充电触发器”,可以用。

网友B:
快充本来就不能让人工来设定,人工设定很容易出错,甚至是故意出错,所以都是通过通迅协议来控制,USB接口本身就是通迅接口,正好用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快充专辑 21册 87M ◆〓

举两个非常通俗的例子,将手机插入充电器后,手机和充电器通 ...

脱衣舞大哥堪称宇宙大百科全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