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无线模块测距

楼主(2021-07-20):
测试模块:

SV611-100mW嵌入式工业级无线数传模块

无线模块频率设置为:433MHz ,无线模块功率设置大于18dBm,电源供电:5V。

SV611无线模块是属于数传模块,可以自行进行发射与接收,所以不需要使用DEMO板。在进行测距前,给SV611无线模块连上433MHz的吸盘天线,如图:

测试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107国道交通运输局天桥至上川路口天桥,选择这个地点是为了测试我司SV611无线模块在复杂的高楼林立的都市的传输距离。

测试方法:

将两个无线模块配好电池和天线后,分别由两个人拿着模块,向两方预定的地点前进。当两方到指定地点后,开始进行测距,无线模块接收时会亮起蓝灯,发射时会亮起红灯;所以如果我们在指定地方时,蓝灯未亮起,说明不在有效通讯范围内,这时我们会适当拉近模块之间的距离;当蓝灯亮起,说明模块是在有效通讯距离范围内,这时我们会将模块直接距离拉远一些,以便测出最大距离。

测试结果:

最终测距的结果为:SV611 无线模块,工作频率为:433MHz,供电为5V,加上增益1米的433MHz吸盘天线,测试距离为1400米。

网友A:
这两个测试点净空环境好得很,在车上测的话基本不会有啥干扰,而且路线太直了,没有拐弯,我们5年前的433模块都能测3km了,路线不是直的,还有坡。不过后面就不玩了,感觉没啥意思,一味追求距离怕被抓

网友B:
“增益1米”
请问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C:
增益1米的433MHz吸盘天线 是啥?
建议楼主标题改为“433M无线模块通信距离测试”,我以为是用来测量位置的距离。

另外这样测试比较笼统,我们都是拉开距离后,做封包测试,按满包数据收发,A发B收再返回给A,比如64字节的BUFF,就按64字节收发,CRC16校验,一次1000个或10000个包,统计成功率,一般我们要求到95%。丢包超过5%的距离,就认为是最远距离。

网友D:
有没有2.4G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