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
请教各路大神,最近在学习一个电路图,一直不是很懂这个电路的作用,上下电流源的电流大小是相等的。有两个疑问:
①:vo_pos/vo_neg和vi的关系该怎么求?
②:还有为什么不直接从A、B点取电压给运放,而是要额外再搭个二极管电路取电?
先行谢过。

楼主(2021-07-22):
引用 网友A:
差动加直流位准挪移。若从A丶B则上术消失不见了。

谢谢。还是不能理解从A、B上述就消失不见了?

A、B两点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恒流的用意就不见了,有恒流源才能正确的动作,才使得A和/A就有差动输出的作用。同理B和/B。 ...

我理解,1mA的恒流源,直接从AB点取电压:
V_A=Vi+50mV,V_B=Vi-50mV
如果用4二极管:
V_A=Vi+25mV,V_B=Vi-25mV
还是不懂,干嘛不把电阻换成25Ω直接从AB点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分两路则不能同时有两个恒流源。只用一路时,可以用电阻代替恒流源,但直流位准受VCC和VEE变动。
有恒 ...

谢谢,恕在下愚钝,理解不透,我再好好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