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25Q128

楼主(2021-07-20):
现在在使用W25Q128做一个类似数据记录仪的设备,间隔1秒记录一些设备运行中的数据。目前,数据擦除,读,写都正常。有些疑问:整块擦除时间典型值为40秒,最长为200秒。假如在擦除的命令发送完成,FLASH正在执行内部擦除的过程中,突然断电,这时候会怎么样?是下次上电的时候继续执行擦除过程,还是擦除不完整,有部分没被擦除?是哪一部分没被擦除干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到的就是使用超级电容(当然这个得查下FLASH在执行擦除指令的时候电流是多少才好计算),各位大哥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谢谢

网友A:
中途掉电就不会擦除完成了,做个标记,下次上电检查标记后决定要不要重新擦除

楼主:
不会擦除完成是啥意思?就是前面的被擦除干净了,后面的没有?我今天整准备做这个测试。首先测试下总共擦除时间多少,再分别间隔时间断电,然后看看读出来的是啥东西,还有,这样操作,对芯片本身有没有影响?不会这样操作次数多了,把芯片搞挂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擦除完成是啥意思?就是前面的被擦除干净了,后面的没有?我今天整准备做这个测试。首先测试下总共擦除 ...

要控制擦写次数,不能循环擦写。

网友B:
应该可以直接写,不用擦吧,你可以试下。

网友C:
可以校验一下吧

网友D:
一次不要擦除这么多吧,用多少擦除多少吧,比如: 4K,32K 这样
另外,块擦除不要这么长时间吧, 记得整片擦除才几十秒的时间
再者,也可以读取目标区域的数据进行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0xFF,有没有被擦除

楼主:
测试结果如下:1、整片擦除时间约40秒。2、将擦除命令+地址等信息发送完成后,等待5秒断电,然后重新上电后,读出来的数据全是00,不是前面的擦除完成,后面的没被擦除。

网友E:
这个擦除的时间长的有点不正常了

网友F:
一个块大概是多大啊

网友G:
W25Q128的整个芯片擦除时间是这么长的,只在设备出厂时做一次全擦除,这时候不用考虑意外断电。
正常使用时就循环覆盖擦除,要写到下一个扇区时擦除单个扇区就可以了,不要全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