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欧姆龙 DC电源 电极式液位开关

楼主(2021-07-21):
  简介:Omron/欧姆龙 DC电源  电极式液位开关  61F-GPN-BT / -BC 没有AC电源的地方,也能靠蓄电池 (DC24V) 驱动。而且电极间电压为交 流正弦波,无电蚀,实现稳定检测
  特点

  通过回路处理的自保持,可以选择输出ON或OFF的自保持。

  动作电阻0——100kΩ的灵敏度可变,广泛支持各种液体。

  将原先的电压波动引起的继电器接点震颤改为NPN输出,消除接点磨损。

  符合CE标志,通过UL/CSA标准认证。

  参数

  额定规格

  额定电压:DC24V

  容许电压变动范围:额定电压的85%——110%

  电极间电压:AC5V以下

  动作电阻:可变 (0——100kΩ)

  误差:刻度0(+10kΩ)

  刻度10:(±10kΩ)

  复位电阻:工作电阻值的200%以下

  给排水切换:端子7-8开放则排水自动运转

  端子7-8短路则供水自动运转

  输出规格:• 61F-GPN-BT

  开路集电极 (NPN)

  DC30V、100mA、漏电流100μA以下

  • 61F-GPN-BC

  继电器输出 (1a)

  DC30V 5A、AC240V 5A(电阻负载)

  附件:固定支架 PFC-N8

  配线距离 * : 100m以下

  性能

  使用环境温度:-10——+55°C

  使用环境湿度:25——85%

  绝缘电阻:100MΩ以上 DC500V兆欧表

  耐电压 *:AC2,000V 50/60Hz 1分钟

  功耗:2W以下

  响应时间:动作时:1.5s以下

  复位时:3.0s以下

  适用标准:UL61010-1、CAN/CSA CSA C22.2、No. 61010-1 EN61010-1、

  EN61326-1 工业电磁环境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