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选SSD要看电脑的接口是否支持

楼主(2021-07-21):
在实际应用中,绝大多数台式电脑与主流笔记本都直接采用SATA接口,兼容传统的HDD(机械硬盘)与新的SSD,该接口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是主流,但并不是全部。对于一些高端玩家来说,选用M.2 SSD也不错,除了价格贵一点,使用体验还是很不错的,不过需要主板支持才可以。
例如有些笔记本的mSATA插槽是不能插SATA3接口的固态硬盘,原因就在于mSATA接口的SSD和SATA接口的SSD存在尺寸、外观、接口大小的不同,具体区别如下:
1、固态硬盘外观尺寸不同
标准SATA接口固态硬盘根据盘体大小可分为1.8寸和2.5寸,根据盘体厚薄度可以分9mm和7mm,现在主流应用是2.5寸。而mSATA接口固态硬盘一般尺寸为50*30*4mm,尺寸大小不匹配,插槽不能通用。
2、接口大小不同
mSATA的接口是迷你版本SATA接口,接口大小不同,不能通用。
如果笔记本没有多余的空间,是不能直接加SSD,需要把原来的HDD(机械硬盘)拆下来腾出空间再加装。加装的时候需要留意接口是哪个型号,如果有MSATA接口,就不用拆HDD,直接使用MSATA卡片式SSD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接口不是所有笔记本都具备,需要阅读电脑的说明书再选择合适接口的SSD进行安装。
另外在选择SSD的时候也要注意长度,有些小型主板或者多M.2接口的主板,可能出现仅支持60mm(2260)甚至42mm(2242)长度SSD标准的插槽,那么80mm长度(2280)的SSD就无法使用。此外也要注意主板插槽之间是否具备中间尺寸的托架,缺少托架,也就不能支持这些尺寸的M.2 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