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AMPER侵入中断,能当成普通的EXTI外部中断使用吗?

楼主(2021-07-21):
做一个设备,16个EXTI不够用的,TAMPER也是电平发生变化时,产生中断事件,能不能把TAMPER事件当做外部中断来使用,设置下降沿或低电平触发。没有这么用过,就是不知道反复tamper中断有没有问题,看说明,每次tamper中断,都会自动清楚备份RAM中的内容,应该对响应速度没啥影响吧?
以前没有用过TAMPER,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原理上应该没问题的,也测试过可以反复中断,但是速度没有试过有没有影响,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TAMPER脚的入侵检测功能如果不开启是不会产生tamper事件的。

TAMP1E: Tamper 1 detection enable
0: Tamper 1 detection disabled
1: Tamper 1 detection enabled

楼主:
编程测试了一下,将一个方波输入PC13的tamper管脚,tamper中断里面翻转一个LED,方波100kHz的频率,tamper中断正常响应,结论是Tamper中断可以作为外部中断使用,低电平或高电平触发。

网友C:
16个都不够用,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