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差模1kV炸机为何?

楼主(2021-07-21):
设计没有考虑浪涌防护,所以测24VDC输入端口差模±1kV时,出了问题:下图是一次放电就宕机的电路,发现是TPS5420炸了:

下图是同样测试条件,通过了的电路:

问题是:
1、为什么两个电路都没有加压敏或者TVS之类的器件,却有不同的结果?
2、如果要过差模±1kV,共模±2kV,则这个接口应加哪些措施?

网友A(2021-11-03):
浪涌的表现形式也有两种:共模浪涌能量和差模浪涌能量,所以在EMS防护电路设计里面我们也要把这两块考虑进去。EMS防护,首先其设计规则是多阶防护逐级递减,其一般是通过GDT,TVS,MOS等共同来实现;其实我们的EMS防护主要是针对于surge进行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