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F] 蓝牙从机怎么设置一次接收多字节

楼主(2021-07-21):
#define BLE_BUFF_MAX_LEN                                                128

// Length of characteristic in bytes ( Default MTU is 23 )
#define SIMPLEPROFILE_CHAR1_LEN               19//这个超过19 就不行了 我要接收30字节

网友A:
这样设置通过官方EVT的peripheral例程测试是没有问题的,您也可以在gattprofile.c文件中simpleProfile_WriteAttrCB函数下打印输出真实的接收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置通过官方EVT的peripheral例程测试是没有问题的,您也可以在gattprofile.c文件中simpleProfile_Writ ...

#define SIMPLEPROFILE_CHAR1_LEN               30
就发送失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SIMPLEPROFILE_CHAR1_LEN               30
就发送失败了

我这边测试OK,测试例程如下:
采用手机端BLE调试助手,记得点击右上角修改MTU。

网友B:
其实,一直这样修改下去都没有办法解决BEL收发包长度问题,这个是由BLE的特性决定的
最好的方式是应该是进行分包发送

网友C(2021-09-02):
怎么降低的功耗呢

网友D:
这个不带fifo吗

网友E:
不是每次都读取数据吗

网友F:
数据分包。

网友G:
这个不能使用定时器判断是否一帧结束吗

网友H(2021-10-18):
蓝牙协议不是很懂,跟着学习了

网友I:
蓝牙方面的教程,有没有。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