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0 DDL 库和例程感觉做得不好

楼主(2021-07-21):
因为供应商许诺可以提供便宜的 HC32F460KCT,在板子上使用了这颗芯片。
从数据手册上看,感觉这颗芯片很强大。 最高能跑到200M。外设一应俱全。TIM 多种多样。
但是一使用 DDL 就头痛了。首先,没有说明文档。
看看这个,前面是定义的枚举类型,后面的变量。 能长到40个字符。
en_timer4_oco_op_state_t enCntZeroLowMatchHighMatchLowChOpState;         ///< b27~b26 Low channel's OP output status when high channel and low channel match occurs at the condition of CNT count=0x0000
    en_timer4_oco_op_state_t enCntZeroLowMatchHighNotMatchLowChOpState;      ///< b11~b10 Low channel's OP output status when high channel not match and low channel match occurs at the condition of CNT count=0x0000

没用文档,我就看例程吧。首先例程没有统一格式。
半天也看不明白。
不知道其它老手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网友A:
目前在模拟ST的LL库,写华大的库

楼主:
如果没有专利风险的话,建议按基本外设库做。最好把函数名都搞成一样。

网友B:
换风格的话,是有这种感觉。
名字太长,确实难受

网友C:
不好用的地方,我都是按照自己的风格重写一遍

楼主:
华大应该给你发奖金。@kfhzy

网友C:
没几行代码,有在论坛上干等的时间,早都敲完了

网友D:
玩嵌入式要多关心底层,名字不好懂就翻过去看看库函数背后操作了什么寄存器,与其吐槽,不如多琢磨下寄存器。

网友E:
国产芯片的通病把这是

网友F:
DDL帮助文档,在官网是可以下载的,比如hc32f460_ddl_help_Rev2.1.0.zip;
不在DDL包里面。

网友G:
不如把别人的头文件复制一下呢

网友H:
以后统一成contexM4 开头就行了。

网友I:
这个芯片兼容st哪个?

网友J:
直接上手例程吧。

网友K:
国产芯片为什么不是汉语呢?

因为汉字在不同IDE甚至相同IDE的不同版本下都有可能成为乱码……

网友L:
看来不能盲目的支持

网友M:
直接统一替换掉

网友N:
开发一个华大的cubemx吧

网友O:
支持文档国产化。

网友P:
gd开始出的时候,就是stm32的库。

网友Q:
如果所有芯片厂家的库都是一致的,都是和ST一样,一次开发完,或者说拿来别家的程序直接用就可以了,那么还要你们嵌入式工程师干嘛,不需要每家公司都招工程师了,最多招几个测试验证的,简单改一点点代码,一两年工作经验就可以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Q:
如果所有芯片厂家的库都是一致的,都是和ST一样,一次开发完,或者说拿来别家的程序直接用就可以了,那么还 ...

对于每个厂家来说,所有的库都做成一样,那么他们的客户可以随意替换不同厂家的芯片……结果是什么?

楼主(2021-08-27):
引用 网友Q:
对于每个厂家来说,所有的库都做成一样,那么他们的客户可以随意替换不同厂家的芯片……结果是什么? ...

即便是反向工程的芯片,电气特性也会与原版有差异。替换芯片,不也得反复测试,批量验证。也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即便是反向工程的芯片,电气特性也会与原版有差异。替换芯片,不也得反复测试,批量验证。也不是说换就能 ...

那大部分是硬件工程师的事情……

网友R:
华大的还是很棒的,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