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密度与导线直径的疑问

楼主(2021-07-21):
电流密度取4、6、8会导致选择导线直径不同,直接和导线发热有关。但是导线发热本质上是与导线功耗有关,电流平方*导线电阻=导线功耗,导线电阻除了与线径有关外,还与长度有关。这样看来用电流密度决定导线直径并不能完全决定导线功耗,那为什么大家习惯用电流密度来评估导线线径选的是不是合适呢?

网友A(2021-08-27):
把导线截成一段一段的看,每一小段的电阻都会发热

网友B:
线径的选定,跟长短无关,电工界有口诀。

网友C:
线径的选择通常是从温升考虑,这就与长度无关了。

网友D:
主要和散热条件相关,也就是温升
例如绕变压器,是层叠密绕,电流密度一般取2.5A/mm2,
但如果拉直了的导线,完全可以取6A/mm2,原因就是散热条件。

网友E:
只有需要考虑终端的电压是否足够,才会考虑线路的长度。如果只考虑发热,就不需要考虑长短了,因为长度增加,虽然发热增加了,散热也会同步增加,温升也就基本是相同的,当然绕成线圈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