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

楼主(2021-07-21):
问题解决了

网友:
printf函数的问题吧,用个别的(比如发送一个字节)应该就有现象了,也可以通过debug设置断点看一下

网友A:
代理可技术支持  qq:409946461

网友B:
调试过,双向连传无问题,加Q交流:3563213390

网友C:
模式3是9位数据,数据发对没

网友D:
没用过9位数据,都用的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9位数据,都用的8位

老哥,求指点,刚入坑华大的芯片。我用mode1可以进入中断,但是无法和模块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式3是9位数据,数据发对没

华大提供的demo只有mode3 有点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华大提供的demo只有mode3 有点坑

模式的参数换一下,你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式的参数换一下,你都不会?

换个参数谁不会,能解决问题才是牛皮,你光打嘴皮子账有卵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个参数谁不会,能解决问题才是牛皮,你光打嘴皮子账有卵用。

你向MCU发送的是什么???你用的是mode3,也就是开了奇偶校验,如果发送少一位,也许就报错了,不会进接收中断……
不是光耍嘴皮子,要看手册,不是什么都是拿来就用,你是技术人员,不是流水线普工。

楼主:
你说的都对 没工夫跟你打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