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EP无法发送字符串

楼主(2021-07-21):
请教一下大家,使用DSPIC33EP128mc506,串口2,可以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发送,但是却无法发送字符串,用MPLAB发现 str 永远指向一个地址,名称str    类型char*  ( PSV ? )    地址0x1058  ,但是str的值会增加,然后*str的值一直为为'ÿ'; 0xff 代码:
void bsp_uart2_SendByte(uint8_t ch)
{
  if(!U2STAbits.UTXBF)
  {
    U2TXREG = ch;
  }
}

void bsp_uart2_SendString(char * str)
{
  while(* str != '\0')
  {
    bsp_uart2_SendByte( * str ++);
  }
  while(U2STAbits.TRMT == 0);
}

网友A:
直接指向的地址位置?

网友B:
操作符优先级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