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样又能焊、又防锈?

楼主(2021-07-21):
PCB 需要一个保护罩,打算用厚度 0.5 的金属皮,要求它边上有几个点能焊在PCB 上,而其它部分防锈。
而且这种“防锈”是本身就防锈,不能借助油漆。因为这个保护罩经常会被别人碰撞摩擦,油漆肯定不耐用。
也不能用不锈钢,因为“焊”是和电路板焊在一起的,电路板可没法氩弧焊。
剩下的只有 热镀锌 和 发黑 了,但它们好像根本没法焊吧?
不知屏蔽罩 是什么材质,它肯定能焊,就是不知道防锈不。

网友A:
不锈钢可以用焊锡焊接的啊

网友B:
用纯铜的,强度高点就用铜镀镍

网友C:
铍镆合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纯铜的,强度高点就用铜镀镍

直接用黄铜完事,金灿灿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可以用焊锡焊接的啊

真的吗?不敢相信!那也得用大功率烙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吗?不敢相信!那也得用大功率烙铁吧?

我用电烙铁焊过不锈钢水壶,焊好之后,滴水不漏,用的100W电烙铁加GOOT助焊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吗?不敢相信!那也得用大功率烙铁吧?

有专门焊不锈钢的药水

网友E:
屏蔽罩也要分材质的,有不锈钢,马口铁,洋白铜等等,即使是铁都会在表面镀层铜。防锈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F:
PCB防氧化靠屏蔽罩不大现实,做成什么样才算屏蔽?
一般可以做抽真空处理,然后放到干燥箱里面去,这个保质期可以大大延长;
另外如果发现板子氧化了的话,可以请板厂返工的,这个需要支付一笔费用;
如果是个别焊盘出现拒焊的话可以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G:
那要看是怎么个“碰撞摩擦”了,不进行具体的行为分析,最佳材料就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