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PTC、TVS、MOV等电路保护器件典型应用比较

楼主(2021-07-21):
NTC、PTC、TVS、MOV等电路保护器件典型应用比较

NTC:负温电阻,温度越高,电阻越小,用于串在输入回路中限制开机浪涌电流.正常工作时发热,电阻降低,不影响工作,但是它是消耗能量的,功耗不能忽略.NTC也可用于测温.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  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  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所以,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是抑制开机时的浪涌,  以保证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施。

分析:没通电时,NTC的阻值高,一通电霎那,阻值仍高,限制了涌流,随着NTC有电流流过,温度增加,阻值下降到很低,可以忽略.正常工作时,电流小,阻值就小,那么突然来一个浪涌电流,或者电路那段路使得电流增大,那就起不了保护作用了。例如电源短路了,由于NTC已经导通了,对它也无能为力,只有靠保险丝起作用.记住NTC只是起开机保护的就可以了.

试想若电路已经正常上电,NTC已低阻,这时遭遇高压NTC是无能为力的。在电源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进行频繁开关机,会对电源造成伤害的,因为这时由于NTC的温度上升,阻值下降,对浪涌的抑制能力已经及其有限了。所以采用NTC抑制开机浪涌的电源设备,不能够频繁的开关机.需要等NTC冷却,恢复至其冷态阻值后,才能再次开机.要不,安装NTC的意义就没有了.

PTC:正温电阻,串在输入回路中,又称为:自恢复保险丝.过流时发热,电阻增大,与输入等效断开,冷确后电阻降低,可继续工作,不需要更换,常与压敏电阻、TVS同时使用.

PTC用途很多,如彩电的消磁电路,电冰箱压缩机的启动电路等,过温保护有时也用PTC。串在回路中PTC,NTC都可能用到,但PTC是相当于保险丝作用的,NTC是限制开机电流用的.

压敏电阻: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Resistor”简写为“VDR”,或者叫做“Varistor"简写"VSR"。也叫做MOV(metal oxide varistors)。并联在交流侧电路中主要是起“限制电压超高”作用.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超过嵌位电压后电流迅速增大(但不会短路,这点与放电管不同),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

压敏电阻在固态继电器电路过压保护电路中的应用当固态继电器SSR用于驱动感性负载时,在电源接通与断开的瞬间会产生较高的浪涌电压,为了保护SSR内部的双向可控硅元件不致过电压而损坏或误动作,可在SSR的交流输出端并接一只压敏电阻MY。压敏电阻的选择,如果是220V电源,采用470V即可;如果是380V电源,选用830V的。

TVS管是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VoltageSuppressor)的简称。它的特点是:响应速度特别快(为ns级),耐浪涌冲击能力较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差。

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比如一个“标称300V”的压敏电阻在  220V的工作中,突然220V上升到310V这时压敏电阻被击穿,通过很大的电流,  熔断了保险丝后,就保护了后面的电路,然后压敏电阻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TVS管和压敏电阻比较:TVS管和压敏电阻都靠改变自身的阻扰特性来进行静电放电,瞬态电压和浪涌电压的控制,而主要差异是导通后的阻扰,TVS有高灵敏度的N/P结进行控制,其导通阻扰很低,而MOV的导通阻扰要比TVS高出许多,从而导致箝位电压、箝位比率的差异。TVS管主要用于低电压电路,而压敏电阻主要用于高压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