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C的SPI我没有跑通,是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2021-07-21):
用的是官方开发板GD32103C_EVAL_Demo_Suites的例程。
官方板子是VCT6,我手头的板子是RCT6。

然后官方板子的晶振是8M的,我的是12M的。

我把官方例程的HSE宏定义改成了12M,并且改了一下倍频系数PLL,把主频变得和官方开发板一样。
然后串口,嘀嗒定时器等外设都跑通了。

但是这个SPI的例程我跑不通,我没有官方开发板同款的外设,我是用逻辑分析仪去抓。
就是去读SPI_FLASH的ID那个函数,发送的是0X9F。
但是我逻辑分析仪看到的波形不对。

这个SPI使用起来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按理来说,两个型号的程序应该是共通的呀..
搞了一个下午,就这个简单的SPI外设,一直用不起来...

网友A:
我的USB 用例程也跑不起来。都不知道要咋弄哦

网友B:
找代理商做技术支持呀

网友C:
没试过,只是有看到,供你参考

楼主(2021-10-08):
最后用软件SPI做了。
打算之后的工程IIC和SPI都用软件配置,不同芯片移植起来会方便很多。

网友D:
贴个代码看看呗,GD的硬件SPI很好用的,软件确实能通用,但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E:
直接使用例程做吧,会好一些,不然的话,会有很多弯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后用软件SPI做了。
打算之后的工程IIC和SPI都用软件配置,不同芯片移植起来会方便很多。 ...

没错,移植方便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