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CH32V103串口配合DMA发送有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21):
本着对CH32V103的喜爱,今天又做了个实验,就是用USART1配合DMA发送字符串,直接把官方例程拿来,因为手上电路板是USART1的PA9跟PA10,官方Debug的print刚好也是用PA9,PA10,于是就把官方的Print功能去掉,例程里面用了USART2和USART3配合DMA的使用,咱就直接在例程基础上修改修改,本以为简简单单的事情,居然发送不成功,咋弄也没有效果,奇了怪了,想请高手给咱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奶奶的,不想多说了,犯了低级错误了。

网友A:
楼主的坑是在哪里?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坑是在哪里?分享一下

串口时钟没有打开,太丢人了,不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时钟没有打开,太丢人了,不说了。

干的漂亮
复制粘贴的时候,搞丢了

网友B(2022-11-05):
如何使用dma+printf呢?

网友C:
发送的时候也需要dm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的时候也需要dma吗?

然也。

网友D:
楼主有试过使用串口+DMA接收不定长数据吗?想知道如何实现。
以前用HK32,里面有个串口超时中断,不定长数据的接收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