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双电源运放输出请教

楼主(2021-07-21):
如图线路,该运放采用双电源形式供电,请问各位坛友这个电路输出端电压是多少,如何得到的?请各位坛友详细解答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由于输入5 = 0,6根据虚短也是0,输出7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输入5 = 0,6根据虚短也是0,输出7 = 0 .

不过有同学说---由于该运放采用双电压供电,参考点不同,输出端会有电压输出的,对此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有同学说---由于该运放采用双电压供电,参考点不同,输出端会有电压输出的,对此不理解。 ...

我的分析全是以地为参考点。

网友B:
看电路板怎么布线了,阻抗,噪声,地电平可能不是0

网友C:
纯从原理图来说,输出约等于0;
因为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型号的运放,就是你认可这个运放带来的误差,对于你的信号来说基本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