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ram中调试stm32程序

楼主(2021-07-21):
在ram中调试stm32程序,好处有3个:
其一:**烧写速度快,
其二:再也不用担心会把flash给擦写到坏掉,如果碰到一个比较大一点嵌入式项目,烧写调试上千次是有可能的。但是不清楚芯片内部的flash是norflash还是slc类型的nandflash,总之,闪存芯片的擦写次数是有寿命限制的。
其三:可以更深入的理解芯片存储模型和启动机制。

楼主:
同时,在ram中调试stm32程序,方式也有3个:
第一:在mdk开发环境中进入调试模式,通过载入一个初始化文件,内容如下:

楼主:
/*----------------------------------------------------------------------------
  Setup()  configure PC & SP for RAM Debug
*----------------------------------------------------------------------------*/
FUNC void Setup (void) {
  SP = _RDWORD(0x20000000);          // Setup Stack Pointer
  PC = _RDWORD(0x20000004);          // Setup Program Counter
  _WDWORD(0xE000ED08, 0x20000000);   // Setup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

LOAD %L INCREMENTAL                  // load the application

Setup();                             // Setup for Running

g, main

楼主:
第二:通过芯片内置的bootloader程序和相关烧写工具(mcuisp),烧写完成后bootloader程序自动跳转dao相关内存地址开始执行新程序。但是bootloader烧写算法本身会消耗一定数量deram,需要根据不同芯片做出处理,主要是code烧写和中断向量表必须加上固定大小的偏移。

楼主:
第三:自己编写一个引导程序烧写到flash中,每次重启芯片后固定从0x8000000地址处开始执行,然后再跳转到ram中的程序代码处执行。

楼主:
主要有两个步骤,设置堆栈顶指针sp,然后再跳转到ResetHandler处执行。

楼主:
因为cortexM3芯片的中断向量表示放在执行程序的最前面的,如下所示

楼主: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 ( wwdg1_it)
                DCD     PVD_AVD_IRQHandler                ; PVD/A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DCD     TAMP_STAMP_IRQHandler             ; Tamper and TimeStamps through the EXTI line
                DCD     RTC_WKUP_IRQHandler               ; RTC Wakeup through the EXTI line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1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4
                DC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0
                DC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1
                DCD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2
                DC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3
                DC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4
                DC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5
                DCD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6
                DCD     ADC_IRQHandler                    ; ADC1, ADC2
                DCD     FDCAN1_IT0_IRQHandler             ; FDCAN1 interrupt line 0
                DCD     FDCAN2_IT0_IRQHandler             ; FDCAN2 interrupt line 0
                DCD     FDCAN1_IT1_IRQHandler             ; FDCAN1 interrupt line 1
                DCD     FDCAN2_IT1_IRQHandler             ; FDCAN2 interrupt line 1
                DC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9:5]s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 TIM1 Break interrupt
                DCD     TIM1_UP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Interrupt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DCD     TIM4_IRQHandler                   ; TIM4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DC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15:10]
                DCD     RTC_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A and B) through EXTI Line
                DCD     0                                 ; Reserved
                DCD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 TIM8 Break Interrupt and TIM12 global interrupt
                DCD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 TIM8 Update Interrupt and TIM13 global interrupt
                DCD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 and TIM14 global interrupt
                DCD     TIM8_CC_IRQHandler                ; TIM8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DCD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 DMA1 Stream7
                DCD     FMC_IRQHandler                    ; FMC
                DCD     SDMMC1_IRQHandler                 ; SDMMC1
                DCD     TIM5_IRQHandler                   ; TIM5
                DCD     SPI3_IRQHandler                   ; SPI3
                DCD     UART4_IRQHandler                  ; UART4
                DCD     UART5_IRQHandler                  ; UART5
                DCD     TIM6_DAC_IRQHandler               ; TIM6 and DAC1&2 underrun errors
                DCD     TIM7_IRQHandler                   ; TIM7
                DC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0
                DC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1
                DC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2
                DC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3
                DCD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4
                DCD     ETH_IRQHandler                    ; Ethernet
                DCD     ETH_WKUP_IRQHandler               ; Ethernet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DCD     FDCAN_CAL_IRQHandler              ; FDCAN calibration unit interrupt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5
                DC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6
                DCD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7
                DCD     USART6_IRQHandler                 ; USART6
                DCD     I2C3_EV_IRQHandler                ; I2C3 event
                DCD     I2C3_ER_IRQHandler                ; I2C3 error
                DCD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Out
                DCD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In
                DCD     OTG_H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HS Wakeup through EXTI
                DCD     OTG_HS_IRQHandler                 ; USB OTG HS
                DCD     DCMI_IRQHandler                   ; DCMI
                DCD     0                                 ; Reserved
                DCD     RNG_IRQHandler                    ; Rng
                DCD     FPU_IRQHandler                    ; FPU
                DCD     UART7_IRQHandler                  ; UART7
                DCD     UART8_IRQHandler                  ; UART8
                DCD     SPI4_IRQHandler                   ; SPI4
                DCD     SPI5_IRQHandler                   ; SPI5
                DCD     SPI6_IRQHandler                   ; SPI6
                DCD     SAI1_IRQHandler                   ; SAI1
                DCD     LTDC_IRQHandler                   ; LTDC
                DCD     LTDC_ER_IRQHandler                ; LTDC error
                DCD     DMA2D_IRQHandler                  ; DMA2D
                DCD     SAI2_IRQHandler                   ; SAI2
                DCD     QUADSPI_IRQHandler                ; QUADSPI
                DCD     LPTIM1_IRQHandler                 ; LPTIM1
                DCD     CEC_IRQHandler                    ; HDMI_CEC
                DCD     I2C4_EV_IRQHandler                ; I2C4 Event
                DCD     I2C4_ER_IRQHandler                ; I2C4 Error
                DCD     SPDIF_RX_IRQHandler               ; SPDIF_RX
                DCD     OTG_FS_EP1_OUT_IRQHandler         ; USB OTG FS End Point 1 Out
                DCD     OTG_FS_EP1_IN_IRQHandler          ; USB OTG FS End Point 1 In
                DCD     OTG_F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FS Wakeup through EXTI
                DCD     OTG_FS_IRQHandler                 ; USB OTG FS
                DCD     DMAMUX1_OVR_IRQHandler            ; DMAMUX1 Overrun interrupt
                DCD     HRTIM1_Master_IRQHandler          ; HRTIM Master Timer global Interrupts
                DCD     HRTIM1_TIMA_IRQHandler            ; HRTIM Timer A global Interrupt
                DCD     HRTIM1_TIMB_IRQHandler            ; HRTIM Timer B global Interrupt
                DCD     HRTIM1_TIMC_IRQHandler            ; HRTIM Timer C global Interrupt
                DCD     HRTIM1_TIMD_IRQHandler            ; HRTIM Timer D global Interrupt
                DCD     HRTIM1_TIME_IRQHandler            ; HRTIM Timer E global Interrupt
                DCD     HRTIM1_FLT_IRQHandler             ; HRTIM Fault global Interrupt
                DCD     DFSDM1_FLT0_IRQHandler            ; DFSDM Filter0 Interrupt
                DCD     DFSDM1_FLT1_IRQHandler            ; DFSDM Filter1 Interrupt
                DCD     DFSDM1_FLT2_IRQHandler            ; DFSDM Filter2 Interrupt
                DCD     DFSDM1_FLT3_IRQHandler            ; DFSDM Filter3 Interrupt
                DCD     SAI3_IRQHandler                   ; SAI3 global Interrupt
                DCD     SWPMI1_IRQHandler                 ; Serial Wire Interface 1 global interrupt
                DCD     TIM15_IRQHandler                  ; TIM15 global Interrupt
                DCD     TIM16_IRQHandler                  ; TIM16 global Interrupt
                DCD     TIM17_IRQHandler                  ; TIM17 global Interrupt
                DCD     MDIOS_WKUP_IRQHandler             ; MDIOS Wakeup  Interrupt
                DCD     MDIOS_IRQHandler                  ; MDIOS global Interrupt
                DCD     JPEG_IRQHandler                   ; JPEG global Interrupt
                DCD     MDMA_IRQHandler                   ; MDMA global Interrupt
                DCD     0                                 ; Reserved
                DCD     SDMMC2_IRQHandler                 ; SDMMC2 global Interrupt
                DCD     HSEM1_IRQHandler                  ; HSEM1 global Interrupt
                DCD     0                                 ; Reserved
                DCD     ADC3_IRQHandler                   ; ADC3 global Interrupt
                DCD     DMAMUX2_OVR_IRQHandler            ; DMAMUX Overrun interrupt
                DCD     BDMA_Channel0_IRQHandler          ; BDMA Channel 0 global Interrupt
                DCD     BDMA_Channel1_IRQHandler          ; BDMA Channel 1 global Interrupt
                DCD     BDMA_Channel2_IRQHandler          ; BDMA Channel 2 global Interrupt
                DCD     BDMA_Channel3_IRQHandler          ; BDMA Channel 3 global Interrupt
                DCD     BDMA_Channel4_IRQHandler          ; BDMA Channel 4 global Interrupt
                DCD     BDMA_Channel5_IRQHandler          ; BDMA Channel 5 global Interrupt
                DCD     BDMA_Channel6_IRQHandler          ; BDMA Channel 6 global Interrupt
                DCD     BDMA_Channel7_IRQHandler          ; BDMA Channel 7 global Interrupt
                DCD     COMP1_IRQHandler                  ; COMP1 global Interrupt
                DCD     LPTIM2_IRQHandler                 ; LP TIM2 global interrupt
                DCD     LPTIM3_IRQHandler                 ; LP TIM3 global interrupt
                DCD     LPTIM4_IRQHandler                 ; LP TIM4 global interrupt
                DCD     LPTIM5_IRQHandler                 ; LP TIM5 global interrupt
                DCD     LPUART1_IRQHandler                ; LP UART1 interrupt
                DCD     0                                 ; Reserved
                DCD     CRS_IRQHandler                    ; Clock Recovery Global Interrupt
                DCD     0                                 ; Reserved
                DCD     SAI4_IRQHandler                   ; SAI4 global interrupt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WAKEUP_PIN_IRQHandler             ; Interrupt for all 6 wake-up pins

__Vectors_End

楼主:
主要需要注意第一行第二行,

楼主:
  1.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2.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楼主:
每次芯片复位后,就从中断向量表的第一个位置处取出栈顶指针,然后设置到SP。
然后从第二个位置也就是Reset Handler中断向量里取出复位后PC的值,也就是下一步就跳转到Reset Handler所指示的地址处执行。

楼主:
原理搞清楚了,程序代码就很简单了,如下所示:

楼主:
#define RAM_BOOT_ADDR 0X24000000

__asm void set_sp(unsigned int SP_addr)
       {
mov  R13, r0
BX  LR
ALIGN
       }

Reset_Handler_addr=*((unsigned int*)(RAM_BOOT_ADDR+4));

set_sp(*((unsigned int*)RAM_BOOT_ADDR));

((void(*)(void))Reset_Handler_addr)();//(*(void(*)(void))RAM_BOOT_ADDR)();

楼主:
是不是感觉跟前面mdk调试模式中的初始化文件机制很相似啊?他们根本就是一样的,因为这本来就是由cortexM3的存储模型和启动机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