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万用表如何作为电压表使用

楼主(2021-07-22):
    ①把万用表并接在被测电路上,在测量直流电压时,应注意被测点电压的极性,即把红表笔接电压高的一端,黑表笔接电压低的一端。如果不知被测电压的极性,可按前述测电流时的试探方法试一试,如指针向右偏转,则可以进行测量;如指针向左偏转,则把红、黑表笔调换位置,方可测量。
    ②与上述电流表一样,为了减小电压表内阻引入的误差,在指针偏转角大于或等于刻度的30%时,测量尽量选择大量程档。因为量程愈大,分压电阻愈大,电压表的等效内阻愈大,这对被测电路引入的误差愈小。如果被测电路的内阻很大,就要求电压表的内阻更大,才会使测量精度高。此时需换用电压灵敏度更高(内阻更大)的万用表来进行测量。
    如MFl0型万用表的直流电压灵敏度(100千欧/V)比ME30型万用表的直流电压灵敏度(20千欧/V)高。
    ③在测量交流电压时,不必考虑极性问题,
    只要将万用表并接在被测两端即可。另外,一般也不必选用大量程档或选高电压灵敏度的万用表。因为一般情况下,交流电源的内阻都比胶小。值得注意的是被测交流电压只能是正弦波,其频率应小于或等于万用表的允许工作频率,否则就会产生较大误差。
    ④不要在测较高的电压(如220v)时拨动量程选择开关,以免产生电弧,烧坏转换开关关的触点。
    ⑤在测量大于或等于100v的高电压时,必须注意安全先把—支表笔固定在被测电路的公共然后用另一支表笔去碰触另——端测试点。
    ⑥在电路系统中常用电平来表示该点的电压有效值。故万用表在交流电压档上带有电平刻度,零电平是指600欧阻抗上产生1mW的功率,即对应的电压有效值为0.75V。如果破测电路阻抗不等于600欧,则按下式进行核算:实际电子值=万用表dB读数+101g(600/z)式中,z为被测电路的阻值。
    值得指出的是:测电平时应放置在10v档上,因为万用表电平刻度是在该档上设计计算的,如果量程不够,需换另外档测量另外万用表只适宜测音量频电平,如电路上有直流电压,还必须串接一只0.1uF/450V电容器将直流隔断后再测量
    ⑦在测量有感抗的电路中的电压时,
    必须在测量后先把万用表断开再关电源。不然会在切断电源时,因为电路中感抗元件的自感现象,会产生高压而可能把万用表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