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Keil AC6里面的 C99, GNU99, GNU11影响的是什么

楼主(2021-07-22):
RT,不同的选择结果似乎是一样的。  编译代码体积,执行速度基本一样。

网友A:
有些编译器可以在语言标准之外扩展一些功能。比如Linux内核就不能用标准C编译器来编译,因为它的有些“写法”,标准C编译器不认。不过,Keil里面,这些扩展估计用的很少,所以基本上选哪个都一样。

网友B:
不同的语法标准,给你一个最简单的例子,C90是不允许在for循环初始化时定义变量的,C99就允许

for(int i=0;i<1000;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