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HC32L110C6PA的串口通信工程文件

楼主(2021-07-22):
要求用中断的方式收发数据,用printf发送数据

网友A(2022-11-24):
Printf是自己写的重定义的函数,这个你得自己弄才行

网友B:
中断收发数据好像没啥问题吧

网友C:
   中断收,官方都有提示的,发送的话你可以自己写个,不麻烦的

网友D:
你参考官方提供的demo自己 改改 不就行了么

网友E:
Printf很简单的,要是用keil的话,记得把microUSB这个打开才行

网友F:
是不是重定义函数都差不多啊,直接复制估计就行吧

网友G:
这个还行的,中断收,然后收到之后发送出来,这不就算是中断收发么

网友H:
官方没有提供串口收发了例程吗?

网友I:
按理来说,这种可以看看原厂提供的例程,自己就能改的

网友J:
你想实现的功能,估计例程里都有吧

网友K:
printf都是自己重新映射的。

网友L:
使用的是keil编写代码的吗?

网友M: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代码应该兼容其他芯片的。

网友N:
这个串口通信都有工程文件的。

网友O:
这个官网有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P(2023-05-17):
好多机器人瞎几把回复,曹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