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无法正常复位

楼主(2021-07-22):
使用cubemx生成keil工程,并使用hal库开发,芯片改用gd32后发现除复位意外都正常工作,已确认不是外部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A:
那就是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B:
指的是rest引脚,还是什么?

网友C:
刚用GD32,还真能用MX配置啊?原厂的技术说不能用哎,等有时间用MX配置一个烧录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用GD32,还真能用MX配置啊?原厂的技术说不能用哎,等有时间用MX配置一个烧录试试 ...

确实原厂的支持说HAL库可能有问题,
但我用HAL库,居然也能行,
心里直嘀咕

网友E:
复位的话,
没明白啥叫正常复位

网友F:
软件是不能保证完全兼容的

网友G:
你这是用ST的库,软件是不能完全兼容的噢。

网友H:
用ST的软件开发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I:
怎么这么多复位问题的?

网友J:
你的复位指啥?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