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BT6 SPI问题

楼主(2021-07-22):
      在使用GD32时,SPI配置为从站,采用SPI完成中断接收数据,但只要在时钟线多了一个干扰信号,读取到的数据就会整体偏移,导致数据错乱,重启SPI也无法恢复。如果在无干扰环境下都是正常的,长期测试都不会掉线。同样的程序在STM32上运行正常。      目前测试只有软重启可以恢复,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没遇到过,STM32的I2S受干扰这两天倒是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