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无线模块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2021-07-22):
无线模块的抗干扰能力是无法进行具体数值化,所以它一般不会做为常规参数放在无线模块的规格书里,那么无线模块的抗干扰能力到底重不重要呢?思为无线的答案是:非常重要。在同一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的条件下,那么抗干扰能力更强的无线模块可以传输的距离会更远。
为什么提高抗干扰能力会提高通讯距离呢?
无线模块在收发通讯时,干扰源是无处不在的(磁场、金属、墙壁等),信号在空中发射时就会受到干扰源的不断干扰,导致信号强度会不断衰弱,到信号衰减到一定程度时,接收机就会接收不到发射过来的信号,从而导致通讯距离的缩短。

干扰源可以完全规避吗?
哪怕是有线的通讯方式也会存在干扰的情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规避掉干扰源,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无线模块的抗干扰能力,那么提高无线模块抗干扰能力有哪些呢?

1. 远离干扰源
尽量避免在干扰源多的地方使用无线模块(避开干扰源是最有效且直接的办法),如果是不得不在这种干扰源多的环境下进行工作,请看下文。

2. 带宽
在无线通讯领域中,带宽越窄,代表着抗干扰能力就越好,所以适当的修改无线模块的带宽,可以很好提升无线模块在通讯时的抗干扰能力。

3. 降低传输速率
传输速率越快,会导致信号强度衰减的越快,适当的降低传输速率可以增强信号强度,从而提升无线模块的抗干扰能力。

4. 定向天线
我们发射无线模块可以采用高增益的定向天线,定向天线它可以指定某一个或者多个方向发射及接收电磁波特别强,而在其他的方向上发射及接收电磁波则为零或极小的一种天线。定向天线的用处就是可以增加信号的强度,从而提升无线模块的抗干扰能力。

5. 屏蔽罩
屏蔽罩是无线模块提高的抗干扰能力最好一个办法,屏蔽罩的可以屏蔽掉一定外界干扰源对芯片的影响,同时也能防止无线模块工作时对外界产生干扰和辐射。详情可以参考:无线模块为什么要加屏蔽罩外壳?

6. 滤波器
滤波器是根据频率来区分的,例如:433MHz就只能使用对应频率的滤波器,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过滤掉其他不属于433MHz的频率,防止受到其他频段的干扰,从而达到抗干扰能力的效果。
今天的如何提高无线模块的抗干扰能力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您还有更好的提高抗干扰能力的方法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