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EEPROM模块开发

楼主(2021-07-22):
有没有使用CHIPON芯片开发过eeprom的小伙伴,Datasheet中Flash的说明以及样例程序都没有找到相关说明,想问问有没有做过相关开发的小伙伴。 用Flash模拟EEPROM,我看到有用户配置信息区,根据例程的写法,Write Byte前需要Page擦除,这个是不符合EEPROM功能需求的,请问这个片区可以按Byte擦除吗?

网友A:
什么意思,是要把芯旺微的单片机做成eeprom的意思吗?还是要用它驱动一个eeprom外设?

网友B:
void Write_eeprom(unsigned char adder,unsigned char dat)
{
        NVMADDRL=adder;
        NVMDATAL = dat;
        __asm
        MOV         R5 ,#0x04
        MOV         _NVMCTL0,R5
        MOV         R5,#0x69
        MOV         _NVMCTL1,R5
        MOV         R5,#0x96
        MOV         _NVMCTL1,R5
        SET         _NVMCTL0 , 1        ;// 写存在高压,高压还原添加空指令确保后续运行正常
        NOPZ
        NOPZ
        NOPZ
        NOPZ
        NOPZ
        NOPZ                                                ;// 建议10条,至少2条
        NOPZ
        NOPZ
        NOPZ
        NOPZ
        MOV         R5,#0X00
        MOV         _NVMCTL0,R5
        __endasm;
}

unsigned char Read_eeprom(unsigned char adder)
{
        unsigned char ret;

        NVMADDRL = adder;

        NVMCTL0 = 0X01;
        __asm
        NOPZ
        __endasm;
        ret = NVMDATAL;

        return ret;
}

网友B(点评):
8bit机的 4231

网友C:
flash不能按字节擦出,只能按扇区,页

网友D:
你太厉害了,用汇编进行编写flash的驱动。

网友E:
FLash不利于拿来模拟成EEPROM使用,因为两者的存储介质和工作原理都不一样。

网友F:
这是两种存储,不能互相模拟吧。
模拟的话,只能是模拟一些读写时序,一般

网友G(2021-09-14):
看来也是了不起的程序猿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