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拨码开关 怎么把读取的电平值转换为十六进制

楼主(2021-07-22):
用STM32单片机的8个IO口连接了一个8位的拨码开关,每一个位都可以读取高低电平1或0,想把这8个电平值转换为一个16进制的数,因为要用它做识别码  但不知道转换代码怎么写。。。

网友A:
2进制转16进制(8位开关就是对应1个2进制的8个位 00000000,通过改变8位的0和1来实现啊,最大只能255,HEX为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进制转16进制(8位开关就是对应1个2进制的8个位 00000000,通过改变8位的0和1来实现啊,最大只能255,HEX ...

设计原理就是这样
就是程序里怎么把8个电平值转换为一个16进制的数

网友B:
C语言将二进制数N转换成16进制的程序

1 输入的二进制数存成字符串;

2 遍历每位字符,并将其转为整数;

3 以16进制输出。

网友C:
正好8位,一次读取电平状态,无符号数不正好是2位十六进制数,还用转换?如果是因为不在一个口上,或者顺序问题,或者位置问题,那就定义顺序,放到一个8位无符号变量的对应位就行了,无非就 移位  与 赋值这些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