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函数传参直接传数值不行吗

楼主(2021-07-22):
pic18F函数传参直接传数值,数值小于128的时候,数值传进来是个随机数,大于的时候传进来的数值才是正确的,后面通过定义一个变量去传这个参就完全没事了,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或者是咋地回事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返回值类型是什么

楼主(2021-09-10):
引用 网友B:
返回值类型是什么

与返回值类型无关呀,我看的不是返后的值

网友C(2022-10-14):
大概率是你输入值的类型,字节长度不对, 可以看看汇编码就知道了

网友D:
我用pic18f57q43直接传数值, 没出现这个问题
你的代码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E:
输入类型字节长度不对吧

网友F:
能发出你的代码看看吗?